HPV3500!任何系统无法安装.

楼主(2014-01-03):
装XP走过XP画面到解压的时候就是黑屏但还有个鼠标在顶上留着,鼠标无法动弹。装WIN7的时候解压完事重启的时候!显示正在启动Windows7就卡在这里了图标还是在动弹的。没有死机。BIOS刷过硬盘换过!现在PE也进不去了。求大神解救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其他XD的解答

网友:
独立显卡的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硬盘有换过吗?我碰到的惠普的机子进BIOS很慢那都是EC坏了。

网友A:
独显的机子你先考虑下显卡有可能会卡在LOGO那边,要不是你就要试下换硬盘试下

网友:
板子上就一个芯片  是显卡和桥集成一起的N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的机子你先考虑下显卡有可能会卡在LOGO那边,要不是你就要试下换硬盘试下

笔记本现在进BIOS正常  但时间读秒非常快,2009.1.41.无法调时间  BIOS电池换过了

网友:
V3500桥容易虚焊。加焊在做系统吧

网友:
我有碰一到一台SONY的没解决

网友:
一般来说是BIOS,但能进画面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本子就一块芯片,集成在一起的。也加焊过,但还是不行,板子被动过!时间跳的非常快,

网友:
3和一桥的问题了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