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集成网卡刷MAC地址(8105E)

楼主(2014-01-03):
代理商返回一块杂牌G41板,还是上个月是因为北桥完蛋了送去修的,这个月快过保了,赶紧测试一下。经测试,除网卡外,一切正常。网卡的故障为MAC地址丢失,无法获取IP上网,windows显示为“网络受限制或无连接”,详细信息里的MAC地址全"0"。想想这个小意思,刷个网卡MAC那还不简单,这个不麻烦人家啦。结果仔细找到网卡一看,那是块RTL8105E的小芯片,根本无EEPROM芯片(内部已集成)。这个怎么刷啊?不急,赶紧祭出私人珍藏的RTL刷MAC专用工具,重启进DOS,“啪啪啪”几下子敲下去,再进WINDOWS看看,驱动出现感叹号,卸掉再重启,终于可以上网啦。
不知怎么搞,最近上传不了东西,唉,好东西都无法分享

网友A:
发给我邮箱,帮你上传。
191686994@QQ.COM

网友B:
mac 地址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我邮箱,帮你上传。

文件太大,约10MB,发个sendspace网盘的临时下载链接到您邮箱,这些我不知论坛里有了没,您看看能否用得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 地址怎么刷???

不同的网卡芯片,刷的方法也不一样。
例如AMI的BIOS内部集成MAC,直接使用其刷BIOS的工具即可(在DOS下运行“AFUDOS加命令参数)。

网友B:
MAC地址丢失  换网卡芯片可以好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丢失  换网卡芯片可以好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

MAC地址丢失没关系,弄个地址回来用工具写入就行了
w w w.chinafix.com.cn/thread-733576-1-1.html

*.*等月饼师傅帮我上传工具

网友C:
有个问题问一下,一个BOIS程序应该只有一个MAC地址吧,都 用这一个程序刷地址不是一样了,那会不会出现当同样的两台电脑不能上网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问一下,一个BOIS程序应该只有一个MAC地址吧,都 用这一个程序刷地址不是一样了,那会不会出现当同 ...

一般刷新程序自动生成的MAC地址是随机的,重复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另外,一般还可以选择手动输入。

网友C:
那你们用的是编程器刷程序吗?我是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用的是编程器刷程序吗?我是新手

看情况,有IC插座的BIOS芯片,以及不能亮机的板,一般用编程器刷;能亮机,BIOS芯片焊在板上的,就进DOS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有IC插座的BIOS芯片,以及不能亮机的板,一般用编程器刷;能亮机,BIOS芯片焊在板上的,就进DOS ...

那如果我有BIOS程序的话怎么在DOS下写进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我有BIOS程序的话怎么在DOS下写进去呢?

我只能说,不同厂家的BIOS,加入MAC模块的方法不一样。论坛刚好有同行高人发了个华硕主板的刷MAC模块工具,叫DMI236的,你可以搜来看看。
下面附上该软件供大家参考(我在别的论坛下载的)

华硕主板刷MA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不同厂家的BIOS,加入MAC模块的方法不一样。论坛刚好有同行高人发了个华硕主板的刷MAC模块工具 ...

谢谢老师呵呵

网友:
不太理解 要是能出个详细操作图就好了

网友E:
在系统里面有个动态MAC地址,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系统里面有个动态MAC地址,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我们讨论的是直接写入硬件,不是操作系统设定。一般的硬件MAC在网卡芯片内部集成的ROM中或外挂的24系列串口芯片。
有些以太网卡无硬件MAC地址(OS中显示为全“0”),即使驱动安装正确,并在驱动组件中手动输入的MAC,也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不同厂家的BIOS,加入MAC模块的方法不一样。论坛刚好有同行高人发了个华硕主板的刷MAC模块工具 ...

能教教我怎么用吗?老师这个华硕的,研究半天没研究出来,我用电脑店u盘启动里的DOS

网友F:
老师,能教教我怎么用那个华硕的嘛,我是自学的,DOS用电脑店启动下的DOS 但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能教教我怎么用那个华硕的嘛,我是自学的,DOS用电脑店启动下的DOS 但是不行

我们老板说在WIN下载刷一次就可以,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