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脚位如何翘起

楼主(2014-01-03):
经常在基地看到一些大神,高手发帖,吧IO的脚位翘起来 在测一下电压。 我这有个问题, 翘脚位怎么翘???我试过,但不是那么容易,求好人讲解一下方法。

网友:
比较稀的用尖点的镊子 密的话 只能先把脚翘起在焊上去吧

网友:
用烙铁焊化角位 用镊子挑起

网友:
烙铁烫 针尖挑,我是这么搞的,不知道别人怎么弄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那么密,用洛铁不好烫呀

网友:
用绣花针  家烙铁

网友:
用风抢加热后用镊子轻轻的敲起来就好了

用热风枪加热芯片周围引脚可以加点焊膏更好翘起

网友:
好吧。我以前是用风枪吹化io的一个脚,在用万用表上面的表笔(表笔头子上面绑着一个细细的针)把io的脚弄开。可是这样不好弄。 最好用镊子把脚位夹起来{滞空}

网友:
用镊子轻轻翘起吧

网友:
是啊呵呵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是用镊子,这就证明我的方法一致

网友:
用风枪边吹边用镊子夹

网友:
没有焊接过的使用刀片轻轻一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