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tft22w90ps显示正常有点波纹

楼主(2014-01-03):
显示图像有干扰,显示正常有一点波纹文字和边框很明显模糊,一般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啊。拆来查看了一下电容全都正常。

网友:
屏显插插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脏了

网友:
屏线及屏供电,,,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清洁下屏线试试

网友:
有点像屏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