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

楼主(2014-01-03):
今天我修好了2块GA-H55M-S2的主板 好高兴。同行送来2块主板说修过的点不亮要我看看,通电后裸板点,1块是风扇转下就停了,另1块开机转下-停下-又转下 反复重启,这问题大师们都知道是CPU供电芯片,MOS管有短路的 我一看的确前维修工 都动过,没辙 细查还是这问题 找到几个管管坏了 换后依然如故。郁闷呀,最后我想是不是不插CPU、内存就是反复重启呢。于是乎接CPU、内存上诊断卡  反复重启两遍后就停下来了不再重启了,挂硬、键盘鼠标一切正常。

网友:
bd芯片容易坏 有些可以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点亮一下后反复重启  进BIOS后正常  不过我的是H61的板子 当时就无语了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说哪个管管坏了吗  否则看了你的帖子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这板我修过不下50片全是bios和io的问题

网友:
K2413   我用K3918代用的

网友:
1块开机转下-停下-又转下 反复重启,这问题大师们都知道是CPU供电芯片,MOS管有短路的???    这问题 是mos管 短路吗?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不错,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