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2s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4-01-03):
asus x82s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板号:F80s REV:2.0
能触发时用什么多正常,
不触发时来待机多没有,测TPS51020芯片21脚没有5V,

没有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查一下去了,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图纸:

网友:
acin不正常吧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三五V芯片容易坏啊

网友A:
主要查下3\5v供电那

网友:
多是什么意思

网友:
线性5V的后级是否有情况,可以查下……

网友:
找不到来路就飞个吧

网友:
主板有虚焊或者哪个滤波不良吧   楼主这块板子是AMD的还是intel的啊

网友:
这种机器毛病 我以前遇见过  这种INTEL 的 南桥很难虚焊  大家都想不到  那次我无意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南桥  OK了。。。。。

网友:
EC动过没,不是偶尔能触发吗,把EC加焊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下3\5v供电那

那个芯片就是3v5v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