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了一天就搞好了两台机子(ASUS K43SV 三星R478)

楼主(2014-01-03):
辛苦了一天就搞好了两台机子(ASUS K43SV  三星R478),最近比较闲,就来论坛发发帖。,接到客户的ASUS A43S(版号K43SV),据客户说是,开机看到LOGO后就掉电,留下机后就打发客户走了,客户留下来我心里有压力,说不定一不小心主板就报废了,还是走后新比较安静,易于发挥。哈哈。心想是不是显卡虚焊了,就把主板拆开,当拆下C壳的时候,啥眼了。是进水的,还被修过,也不知道上家有没有修好过,还是用后才坏的,希望他是用后才坏的,就排除上家搞杂了,对于我来说,也只能修小问题的,知识有限啊,哈哈。既然是到画面后才掉电的,也说不定真是显卡的问题,ASUS的机子显卡也容易坏的。就用疯抢对着显卡的具体380度吹15秒钟,冷了后在加电看看,问题还是一样,悲哀了,暂时先排除显卡,又想到他是进水的机子,进水的机子他的零件腐蚀也有时间段的,上次还好,这次不一定还好,南桥也正好在进水的背面,心想南桥会不会有问题,还有BIOS,都是很容易坏的,先简单的吧,从网上找了几个BIOS刷上去,有的刷了不显示。有的刷了也能亮。问题还是掉电,后来盲目的把南桥也换了,一半天忙下来,开机还是掉电,看到EC的旁边有一些零件是腐蚀的, 在图中的红色框内,用疯抢吹下来,一不小心有一个被吹飞了,两个电容,三个电阻,这机型到目前还没有图纸,有了图纸,也还要点位图,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搞,电容就先不管了,心想电容一个不碍事吧,先把两个电阻放回去,还能勉强装上去,电阻两头还可以上点锡,加电后不开机了,不是把,别人是可以点亮的,可现在,,,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红框是装电阻的 ,蓝框是电容的,电阻不知道多大,那就把电容先换了吧,这个大小的就可以了,换掉两个电容后在开机,奇妙的油可以开机了,这两个电容没有短路啊,也会影响上电吗?不管了,能上电就可以了,不装coms电池可以开机显示,现在也不掉电了,装上COMS电池后就不卡开机了。这种问题我在别的ASUS机子上遇到过,换EC就好了。那就换EC吧,一会换好了,插电看看,问题还是一样,不装电池可以开机,就想看看开关这边有没有问题,就测了一下开关板按键的电压,0V.怪不得按开关不开机哦,原来在这里,也不知道开关线路在EC的什么位置,就用万用表的蜂鸣当,一头栽开关的一角,一头在EC的周围找目标,一不小心就,万用表就响了一下,找到了,目标所在地, 这个地方正是吹飞掉的电阻,通电后测试,正好有3.3V的电压,电阻也不要找了,就直接短接电阻的两个脚,在测试开关板上的电压,3.3有了,高兴的一按,后面出来了,也不掉电了,到此这台结束了,   。

第二台。三星R478的I3机子。开机白屏,,有光无字,把内屏的线拔掉,测试下外接怎么样,在开机用外接可以正常显示,看来显卡坏的比例不大,也不排除显卡坏,只是可能性小一点。俺就先简单后复杂吧,拆屏,把排线从新插一下,开机居然不显示了,郁闷,再插了一下,插电开机,哈哈,LOGO出来了, 这台算是捡到便宜了,最近两天休的三台暗屏,都不是显卡的问题,有的屏线,有的屏线供电,这是简单的小例子,维修的时候要先简单后复杂,不然就搞出大问题了,此版号为BA41-01191A,I3处理器,为了方便大家下载BIOS,特意把BIOS芯片取下读出来献上 三星R478 I3 BIOS BA41-01191A

三星R478 I3 BIOS BA41-01191A MP1.0.rar

网友:
lz 生意不错啊

网友:
写得生动..看得爽..加油修..

网友:
生意年底还这么好

网友:
看的很疲劳,呵呵,看来自己要加强学习老

网友(2014-07-24):
感觉楼主修板不用图纸的啊????

网友(2014-01-03):
LZ比我好多了,

网友:
写的很好,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速度可以,学学了

网友A:
K43SV的那个版本号是多少啊?我修到一台也是进水了,通电电流就到0.8左右不动了,修得没思路了。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没图纸也修的好……分不多已加上……

网友:
学习了!生意不错啊!技术也好!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继续努力赚钱

网友:
没图纸也修的好,LZ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3SV的那个版本号是多少啊?我修到一台也是进水了,通电电流就到0.8左右不动了,修得没思路了。

主板上的版号就是K43SV,壳子上是A43S

网友:
类似经验维修。休班不要图纸。思路还不错。里面有几个思路我学习了。

网友:
第一台  细心 修好了  第二台  是给你送钱的哟  呵呵

网友:
看完楼主这个帖子一头雾水,没图纸没思路

网友:
楼主三星的是两个BIOS么?还是你传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现在年底了 我们这一点生意都没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没有图纸的不好修

网友:
第二台三星楼主是怎么判断主要不是显卡问题的呢?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有才。

网友:
修这样的板,还是心细好,

网友:
老板功力不错啊, 过年都那么勤快去的赚钱啊,

网友:
各人运气问题  修机器有些时候 需要那么一点点感觉和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