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BM台式机机主板的问题,CMOS关电源就丢失

楼主(2014-01-03):
主板清CMOS引脚,1-3脚均无电压,第3脚对地接通。
机器开机工作一切都好用,就是存不住CMOS设置,求解

网友:
未插ATX电源状态下:
主板清CMOS引脚,1-3脚均无电压,第3脚对地接通。
机器开机工作一切都好用,就是存不住CMOS设置。

貌似应该1脚有3V左右电池电压才对

网友:
跑线路,跳线到电池,有一个小三极管控制BAT供电和外部供电切换的。

网友:
跑来着,跑都最后进南桥最后一个点还有3V电,莫非桥虚焊?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不插电源的时候,JBAT 1 2 3 引脚电压不正常,南桥有电池供的3V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