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不亮(把下电源屏闪下)

楼主(2014-01-03):
今接个hp 515 ,开机电流表一直走到1.8左右,屏不亮(把电源把掉屏能暗暗看到会突闪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问题还是一样,测接口123脚电压3.3 56脚电压为18V
显卡

网友:
4脚电压为OV,请问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正常为多少V啊

网友:
查LID_SW这里 把那个二极管去掉看看4脚电压

网友:
说不定就亮了

网友:
AMD芯片组的就直接干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