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维BGA终极改造,彻底解决烧上发热芯问题,及自己制作发热芯

楼主(2014-01-03):
讯维BGA坏了,是280T的。出现过几次风机不转而发热芯开始通电加热的情况,这次终于坏了。
下面没坏,上面电热丝烧成一团。(是那种老款的,云母片做的“X”架子上绕电热丝)。买了个新的发热芯,是陶瓷体的,外面是全铝壳。 装上用爆了2个显卡。一看上风嘴风小得一点点,调到8最大也没多少风,以前就开1.5左右。远没有下面的风大。
怎么办呢?问厂家说只有新款的了,新的风是会小一些的。
怎么办?自己动手做吧,找来电吹风一测电热丝阻值一样62Ω!好么,就是他了。修剪云母片缠好电热丝。呵呵。真能用,效果不错。和以前一样风大了。
顺便看了一下电路,发现控制上下风机的继电器有4组触点,只用了一组。控制上下发热芯及发热砖是由控制器直接分3路分别接3个固态继电器。这下有了,风机继电器剩下的3组触点分别串在3个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控制回路。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发热芯先通电的情况。也就不会再烧发热芯了。
只是老婆意见蛮大的,把她的电吹风糟蹋了。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一个个都是人才!现在都自己做设备了。。让人家怎能么混啊

网友:
我晕,连BGA也修啊

网友:
LZ的技术真是多用途哦

网友:
汗。。。
   楼主的技术真是强悍来的

网友:
无语了,一直在山寨

网友:
牛逼啊,那都能自己修啊……

网友:
这么做也是无奈!烧了发热芯得想法子不让再烧。
买的新款的发热芯,透风效果实在不敢恭维。根本比不上原来的发热芯风大。风小送的热量就少,传热就慢。还用原来的曲线不好用。
和讯维厂家联系,说只有新款的了。
这才想法子做的发热芯。

网友:
华仔,你太强了。。。

网友:
楼主真强悍  BGA也是自己搞

网友:
好技术。焊台都能修。厉害

网友:
迅维网真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
估计你再修修补补又几年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维修BGA。。强

网友:
首先表扬一下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是太强悍了。
老款的发热芯工厂是有备货的,可能销售那边不清楚,如果你想换回老款的,我们可以给你更换一个。
顺便纠正一下楼主的错误观念,吹芯片不一定是风越大越好,新款的发热芯由于更改热风出风方式所以出风量就会小一些,一款发热芯的好坏的辨别主要是看,出风温度的是否均匀。换发热芯之后是需要调试温度的,同样的发热芯,换完之后都必须调试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具体调试步奏可以加我QQ:2859580537,我给你发图片教程过去。
楼主手工绕制的发热芯,可以拿测温线测一下风嘴的四个拐角的出风温度。对比一下温度是否均匀。

网友(2014-04-28):
挺好的发热心就这样糟蹋了,我还特意换的新款的,发热均匀

网友:
我这还闲着2个拆下来的。

网友(2014-08-12):
太牛了 LZ 佩服佩服

网友(2015-09-19):
高科技A ,BGA 都修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