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1V68-AM不触发

楼主(2014-01-03):
查看IT8712F 72J脚有3.3V的跳变,71脚无跳变,这款主板是一个单桥,我怀疑是桥出问题了,我重焊关不了多久会出问题,我准备重新植株,希望能管长久的,我这个办法,前辈们意下如何啊?

网友:
单桥的容易阳痿

neco -5 严禁灌水

网友:
首先华硕没有你说的那个型号吧,还有就是不是很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你先跑一下71PIN到桥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断线啊。或者把71脚翘起。打一下值。没有断路和短路你在搞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