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维修折腾记

楼主(2014-01-03):
接修一台 三星R453 AMD机器板号resden-ext BA41-00970A

客户报称:不进PE,装不了系统,

先让徒弟测试,装系统,均无法装上.于是让徒弟拆机看看主板有没有进液现象,拆机后主板比较干净,没什么大问题.
但偶尔开不了机,当电流1.2A左右.
AMD 的机器,为了图快,直接让徒弟加焊了NB,故障依旧,
AMD的芯片都容易坏,徒弟换了CPU,故障仍旧,
徒弟刷bios,还是一样.
换回原来的CPU,再也不亮机了,当电流1.2A
这几天确实比较忙,就让徒弟随便搞了.一直没好.
客户开始催了.从徒弟那里把板取了过来.
测试BIOS U11 pin1(cs) pin5(MOSI) pin6(clk) 有波,判断已经寻址了.但就是不亮,奇怪,但没有诊断卡不知道当在哪里.
所以测试LPC LAD0-3,怪事出来了全为0(自己没有仔细看图纸,以为BIOS挂在EC下),
BIOS有波,为什么LPC不正常了.这时才想到bios 是挂在SB上的.
打LPC值,均正常,无LFRAME#,难道SB初始化不正常?
辛辛苦苦换了个SB,结果还是一样.*脏话*,
静下来仔细想了下,应该是SB内部寄存器没有被正常初始化,为什么呢?
仔细想想,bios mosi 是发出一段波之后就停止了.难道bios坏了,收到SB的读数据指令,没有给SB返回指令,
但是烧写程序是正常的啊.不管,先换一个再说,结果肯定是不行的.
自己也傻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突然想了下,怎么没有测bios的pin2(MISO)呢,
这一测,问题来了.没有波形,总算找到原因了.CPU有寻址,但BIOS没有返回数据给SB,我就是个大SB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 U11 pin7(HOLD),居然是个L电平,图纸上有上拉到3.3,这个肯定是不对的.R679这个上拉电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居然在CMOS电池的3M胶底下,扒开胶,这个电阻都粘到胶上了.
更换后,故障都解决了,
下次修东西还是仔细点才好.

我级别好像太低了,上传不了图和bios,那算了,我也懒.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支持楼主 学习了

网友:
三星的在CMOS电池的3M胶底下常有这现象

网友:
理论太猛 羡慕你们有示波器用

网友:
最后的最后系统能装上了吗?客户的原故障是装不上系统啊,莫非就是BIOS 7PIN供电3.3V没有了是吗?

网友:
下载分好多啊.给点我,我告诉你.

网友:
又学习了个经验

网友:
应该是解决了,因为楼主说了有时上电当1.2A。

网友:
也期待看最后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肯定是解决的,呵呵.有时看帖子,并不一定要最终的结果.
能在其中学到东西就是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