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总结的啸叫、丝丝响电源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4-01-03):
这几天修了7、8个啸叫、丝丝响的电源了,搞得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耳朵还在响,不过还好,基本全部搞定,总结以下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注意:我说的啸叫、丝丝响的电源都是能正常稳定使用的电源,只是有响声,如果你手上的电源有故障,请还是先把故障搞定了再看。
1、先仔细听清楚响声来自什么地方,响声一般都是变压器发出来的,开关管、芯片发声的机率很小。

2、确定好响声来自的变压器后,不要想别的,先直接更换与此变压器相连的加速电容,不管是主变压器还是辅助变压器、待机变压器,初级都连有如22UF/50V,47UF/50V之类的小容量的加速电容,此方法修复率达70%以上,而且拆下来的坏电容,用电容表测容量正常,用200K电阻档测模拟充电也正常,但换后就是能好,不服不行。

3、换加速电容还不好的话,直接测主芯片7500B的8脚、11脚相连的驱动管,尤其是那个电阻,驱动管打个值就行了。很少坏。修复率10%。

4、直接更换5VSB的TL431和反馈光藕、光藕控制的三极管,不多见,修复率5%

5、检测2个主电容的电压是否基本一致,不一致检查分压电阻和电容本身。不多见,修复率5%

6、直接更换相关的变压器或开关管,山寨电源有此情况,修复率10%
7、终极大招,不用检测任何小电阻、二极管,垃圾筒伺候,这世界清静了。

网友:
这个只针对半桥,对现在的主动式PFC+双管正激,以及LLC谐振没用!

网友:
对我来说很有用先顶一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论坛能多一些像这样的经验贴,让我们好好借鉴下,特别是新人

网友:
变压器有声音的话改频率电阻就好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好文,新手看后大有裨益!

网友:
挺好的,长知识了

网友A:
            从这个总结中看到楼主维修经验的积淀,及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良好工作态度。你不光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你的学习方法。在维修工作中,这种学习方法对提高维修技术能力非常有效,很值得我们大家向你学习。
           开关电源的啸叫声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电路的工作频率偏离正常频率,能听见电磁噪声是工作频率偏低所致;二是激励驱动方波的波形畸变,使铁芯电感或磁芯电感产生振动噪声;三是电感元件的原材料本身有缺陷或制作工艺粗糙。至于晶体管噪声还没听过,电解电容的在即将爆浆前一刻是会产生“丝丝”响声的。
           了解产生噪声的根本原因,分析思路就有方向有目标了。根据不同的响声(噪声频率高低)就可快速分析判断故障部位,减少盲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总结中看到楼主维修经验的积淀,及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良好工作态度。你不光介绍了自己的 ...

7500+339的长城300P4电源有高频啸叫,12V输出只有11V,7500的8脚是0V,查了好久查不出那里的问题。想请您支支招。谢谢

网友B:
请问10楼:是在什么情况下啸叫声,电源待机或在使用时?

网友:
用200K电阻档测模拟充电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10楼:是在什么情况下啸叫声,电源待机或在使用时?

使用时。

网友:
非常好的总结,对我很有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