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6530完整时序,从G3状态到跑码

楼主(2014-01-03):
整机时序:

G3状态(不插适配器和外接电池):

1CMOS电池通过D46给南桥VBAT脚给RTC模块供电
本机器的CMOS电池可以充电,R1R2分压产生3.44V,查MMBT3904的数据手册知VBE(SAT)0.65-0.85V之间(这里姑且取0.75V吧),因此电池BT1的电压低于3.440.752.69VQ1达到导通条件,给BT1充电。最大充电电流5V/16K=0.3125mA
2、RTCXTAL模块连接的32.768KHZ晶振工作,提供给CMOS能量,保存CMOS设置

Straps在这里表示一组用于配置工作状态的管脚,在应用电子中有一个Straps PIN(有兴趣的自己查查)
若用户的红外用上必须配置R486上拉,本机取表格下方的默认配置

S5状态(EC、南桥待机电压)
3、插入电源适配器产生VA,经过PU11PU5供电
4PU5ACIN脚通过PR127PR135分压,电压大于2.1VACOK脚输出低电平
5、PU5BST脚输出脉冲信号,经PC1的自举升压完全导通PQ28产生下面的第6
详见MAX17005的数据手册:

翻译如下:
充电是利用充电泵控制一个N沟道适配器选择开关(这里是PQ28),充电泵持续激活即使充电结束。适配器被移除的话,由一个P沟道MOS管控制(这里是PQ27),选择电池进行供电。
6、产生大电流公共点VIN电压;VA1经分压产生的高电平截止PQ27
7PU11得到VIN的供电,当ONLDO脚的电压大于1.6V时,开启LDO输出VL=5V,上拉EN1EN2(这时SYS_SHDN#处于高阻状态),同时输出+3VPCU+5VPCU,自举升压产生+15V
8EC得电复位(POWER ONRESET
932.768KHZ的晶振起振给单片机提供时钟
10EC读取EC ROM中固化的程序,配置脚位
用下面这个程序做个配置脚位示例:
11ACIN高电平检测到适配器己插入

翻译如下:
1)电池模式或者放电模式:
D/C#=高电平―――-PQ27导通,PQ28截止,PQ1导通
2)适配器模式或者充电模式:
D/C#=低电平―――-PQ27导通,PQ28截止,PQ1截止
12、等待电源开关NBWSON信号
13、按下开关EC发出S5_ON信号给南桥
14S5_ON使能PU7产生+1.2V_S5,导通PQ39产生+3V_S5
15EC程序内部延时发出RSMRST#给南桥

S3状态(内存供电)
16GPIO81脚有低电平(电源开关按下),DNBSWON有低电平;或者有PCIE_WAKE#给南桥和EC
17、南桥产生SLP_S5--->SUSC#SLP_S3--->SUSB#信号给EC
18EC延时发出SUSON给南桥,
19、由PU3控制产生了+SMDDR_VTERM+SMDDR_VREF+3VSUS+1.8VSUS
20 PU3产生HWPG_1.8V

S0状态(桥、总线等电压)
21 EC延时发出MAINON信号给南桥
22MAINON控制产生+2.5+1.5V+5V+1.8V
23EC发出+1.2V_ON控制产生了+1.1V_NB+NB_CORE+1.2V
24EC发出VRON信号控制产生了CPU_CORE0/1CPU_VDDNB_CORE
25、所有的电源好信号汇总到一个分立元件的与门,产生HWPGEC
26、这么多的电源好信号都齐备以后,EC发出PWROK_EC给南桥,南桥得到PWR_GOOD
27、南桥发出SB_PWRGD给北桥的NB_PWRGD
28、南桥发出CPU_PWRGDCPU
29PU6A发出CPU_SVCCPU_SVDCPU
30EC发出平台复位和PCI复位
31EC发出CPU复位给CPU
32、跑码!!!!!!!!!!!!!!!!!

什么是EC
EC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就是一块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
什么是单片机?
单片机相当于人的大脑,单片机内的程序就是人的思想,没有思想的人可叫植物人吧。晶振就是人的心脏,眼睛、皮肤、嘴巴(舌头)就是输入,人的手脚就是输出。
什么是程序?
汇编语言:
C语言:
烧写程序用到的编程器:
AVR烧写器电脑程序界面
superrpo编程器:
什么是PCB板(印刷电路板)?
那个板子就不SHOW了,直接SHOW个设计图纸吧,一共三层析,红色是顶层,绿色是低层,紫色是中间层(布地看不到)。四层的主板多一个电源层

////////////////////////////////////////////////////////////////////////////////////////////////////////////////////
如果确实觉得好,给点下载分吧,又不会扣自己的积分,这个时序图花了我几个晚上做的,你的肯定是我的动力!!!!

敬请期待我是如何查图的,其实很简单。卖个关子,哈哈!!!
给出我公司的原理图(部分)

网友:
这贴好,得复制出来好好看,谢谢

网友:
那就再补充一下英文的翻译吧
这在维修中少不了:
ENTRIP,TRIP如果用翻译软件得到
n. 旅游,出行;摔倒,绊倒;绊(使某人跌倒的动作);错误,过失 vi. 绊倒,绊;旅行;轻快地走,跳
在应用电子中是“触发”,ENTRIP也就是允许触发

boottraps 自举
以后想到再补充

网友(2014-02-28):
source[s:s][srs + 5 严重支持

网友(2014-01-03):
正在研究本本呢,收藏了。感谢楼主无私

网友:
马上收下来,太好的贴,楼主好人啊,

网友A:
楼主写时序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时序的很详细。

花得时间了也多啊

网友B:
是自己原创整出来的么?如果是的话那是好样的!单片机都的代码都搞出来了,想起大学的单片机,还真的是没白学,好歹有用呵呵,还有数电,都是做这行能用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原创整出来的么?如果是的话那是好样的!单片机都的代码都搞出来了,想起大学的单片机,还真的是没白 ...

当然是原创,程序只是做个示例,并不是主板上的程序,是我们公司的程序(部分),编程器也是公司的。
我从没修过电脑,都是纸上谈兵,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原创,程序只是做个示例,并不是主板上的程序,是我们公司的程序(部分),编程器也是公司的。
...

不会,至少理论你懂得了大半,修机器要有理论,然后与实践相结合,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多真实情况和理论有点点出入,需要自己反复推敲和举一反三,这样才能更快当师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至少理论你懂得了大半,修机器要有理论,然后与实践相结合,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多真实情况和理论有点 ...

我进这个网站也是巧合,当时在我们攒机QQ群里的一个网友发了一个主板上的图片,问一个元件是什么,我回复他了,他给了一个网址给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6157-1-1.html
最后发现我2007年就己经注册了,当时可能是查什么资料进来的。

网友:
丁凌这位网友看到别见怪啊,呵呵!
他的维修经验不知道比我要强多少

网友:
纠正一下整机时序图的集成U29(时钟发生器),它得到+3V和+1.2V就可以工作了,应该放在23步。

网友:
发现下载整机时序的停多的,没发现这里?也没人提出疑问。

网友:
好的不行了。缺陷是没个包,要下下来慢慢研究啊

网友:
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 要多鼓励 辛苦了哥们儿

网友:
Thanks for you support.

网友D(2014-03-30):
平台复位和PCI复位在这个机子上是EC发出的吗,我记得是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和PCI复位在这个机子上是EC发出的吗,我记得是南桥啊

是南桥发出的,我画错了,后来发现时帖子己不能修改了。

网友E:
敢问你公司干嘛的 为什么收购这个呢 你的基础的确扎实的 是你分析的 也是老鸟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敢问你公司干嘛的 为什么收购这个呢 你的基础的确扎实的 是你分析的 也是老鸟了吧

我只是分析下,谈不上什么老鸟。在公司从事单片机开发、硬件电路设计工作。
所有的电路都是由基本电路组成。把基本电路吃透了,就可以分析了,不仅仅是笔记本电路,别的电路也一样。

网友F:
大师帮忙再分析一下MAX17005是如何自举将PQ28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帮忙再分析一下MAX17005是如何自举将PQ28导通?

自举在应用电子中就是电荷泵,理解为把电荷通过泵(电容和二极管)抽起来,电荷充在电容上就形成电压。

看看这个比较祥尽
http://hi.baidu.com/00d0qzyc_com/item/1a4cff51090c81dcd58bac74

网友:
大师帮忙看俺这个贴子,自举升压路径为何如何实现?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9737851

网友(2014-05-02):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分析下,谈不上什么老鸟。在公司从事单片机开发、硬件电路设计工作。
所有的电路都是由基本电路组 ...

好厉害啊 似的说的没错呢 我是菜鸟 电路图懂些 还是你厉害啊

网友(2014-11-30):
看来楼主的 mcu 很不错啊   真是软硬都强啊  佩服佩服

网友:
没听明白,自举电容用的很多啊

网友(2014-12-31):
向你学习啊,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