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进汤,VCC-CORE上管发烫维修

楼主(2014-01-03):
     拆机目测,屏线接口和CPU供电芯片处一片白毛毛的景象,着实恶心;不过还是要搞啊,用洗板水清洗好进水处后,打了全板主要供电的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阻值偏低,直接把CPU供电上管进水处滤波电容几个都换掉,不短了;上电发现暗屏,直接量了下屏接口19V处的保险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直接更换OK亮机,但是进系统掉电可调电源上大电流,断电量CPU供电一处供电上管击穿,此上下正是进水的位置,于是把上下管和供电芯片都更换了,但是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集显电压不出,亮的时候更换的那组上下管很烫,另外一组上下管温度正常,心想可能是换的芯片有问题吧,料板上又找了一个芯片换上,这回每次都能亮了,但那组上下管还是烫,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更换的的上下管确定是好的,而且为什么只有一组发烫,另一组正常?这时突然想起了饼哥讲过PWM自举端电压不足; 会导致上管发烫,容易击穿;于是再仔细看了进水处,发现CPU供电处的一个两端都不接地电容和一个标识2R2的电阻都是有点腐蚀了,应该就是自举电容和电阻,找了料板换上,顺便把有些焊盘看着明显腐蚀的电容电阻对着图纸换掉,终于不再发烫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发此贴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顺便赚点积分;另外还要感谢迅维网这个平台,从上面看了不少精华贴子,吸收了很多营养,还要感谢下饼哥,最近看了你的HM65时序远程试听的视频,讲的太棒了。

网友:
学习了 mos管发烫 跟自居升压有关 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测出PWM自举端电压不足啊,我今天换了个上下管,老是烧掉。。后面干脆直接拆掉给客户,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主板CPU的IC边上东西没有看见腐蚀的东东

网友:
饼哥是多么的威武,呵呵,自举升压导致上管发烫,学到了一招,原因是升压不足,嘎嘎~

网友:
最怕发烫又没问题的机器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小角色00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直接拆掉上管,能正常????点都点不亮吧!什么电路??

网友A:
楼主,你说了一半天,我帮你理清一下思路,首先机器因为进汤,恰好腐蚀掉了屏线接口处的保险电阻,所以才会有屏暗的故障,同时还腐蚀掉了cpu供电上管附近的一个或者几个滤波电容,所以导致公共点对地偏低,你还换了一颗cpu供电IC,发现时而亮时而不亮,是因为所换芯片性能不良等造成,老是那一对上下管发烫是因为其PWM控制芯片的BST pin电压不足,尽管发烫不过能点亮机,而且还容易烧掉,试问一下楼主,当时那组上下管发烫的时候你测量其BST脚是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了一半天,我帮你理清一下思路,首先机器因为进汤,恰好腐蚀掉了屏线接口处的保险电阻,所以才会 ...

没有量,我直接换掉了,因为自举电容和电阻都腐蚀了,所以这路控制级电压肯定没有起来,导致之前上管击穿,换了还发烫。

网友:
确实很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量,我直接换掉了,因为自举电容和电阻都腐蚀了,所以这路控制级电压肯定没有起来,导致之前上管击穿 ...

你的意思就是在PWM电路中,上管的G极没有电压会将其击穿或者发烫,是吗???

网友:
迅维给我们很多

网友:
恩,今天又吸收了新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