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时而无声 时而不认网线 时而花屏修复分享!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03):
机型:TCL xxx
故障:时而无声 时而不认网线 时而还花屏
维修过程:
分三步走
一步:直接修显卡,这款机器通病,大家都知道的,刷刷的拆开,直接上BGA返修台对其强行实施手术!呵呵,,取下后重新植珠,不过这个显卡是灌的那种比黑胶还难清理掉的红胶,搞了许久后终于弄好,完毕后用原屏点了一下就没暂时没管它了
第二步:直奔声卡电路,仔细观察发现尽管声卡电路上貌似有灰灰的颜色,感觉像是进过水一样,不过仔细一看是自然氧化,用BGA重新加焊了一下声卡,然后直奔耳机插孔现场,终于发现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这颗螺钉引起的时而喇叭无声的故障!于是将耳机接口上的铁壳撬开后用镊子将其掏出,好了,声卡问题到此告以段落
                        声卡接口

                        罪魁祸首之螺钉!

第三步:当然就是网卡接口喽!关擦发现原来以前被人飞了3跟线,经过仔细观察还发现网卡接口的1,23,pin上的焊盘已经脱落,难怪上家将其飞线,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啊,接下来当然是接口里面的阵脚了,发现两端的阵脚稍微的有点向下偏移,于是果断将其拆下,不拆还没事,一拆,我的天,8跟线中又掉了几个焊盘,靠,现在没办法了,只有飞8根线了,唉,,郁闷,用漆包线接了许久才接上!后来直接换了一个差不多的接口
                         罪魁祸首之金属海绵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441367335\QQ\WinTemp\RichOle\(%995E7KIGW$[J}HX7JQSTP.jpg   铜管下面白色区域是贴纸,固定那8跟漆包线!

最后兴高采烈的将机子全部刷刷的装好,通电,开机,进系统,哟西,那经典熟悉悦耳的XP声音不绝于耳,余音绕梁,呵呵,,然后插入网线,靠,靠,怎么了,这是?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要知道客户拿来的时候只是时而不认的啊!怎么现在一直都这样啊!完了,心想,难道是那几根线没接正确吗,还是短线了还是相互之间短路了,还是。。。?此时非常的不解疑惑,于是用万用表量,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啊,这8跟阵脚中基本上全都连通了!A,真是神奇!
没有办法,必须修好,3下5除2将其拆开,裸板再次测量,嘿,真是神奇,又正常了!于是又装回到一半的状态,第3次测量,嘿,见鬼啦,又连通了,而且还发现全都对地了!于是推测应该是网卡接口里面的那8根针脚的转弯处接触到了底线,经过我的火眼金睛,发现C颗上有一个导电的金属软绵,不过经鉴定,这个就是出厂时的状态啊,应该没有问题啊,难道是这个网卡接口结构稍微异于它自身的那个吗?!唉,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将其撕掉,装好,通电开机进系统,插网线,喔呵,,那熟悉的滚球在跑了,就说明识别到了网线,不再是"X"的状态了,然后打开网页,一切正常,运行鲁大师和3D测量软件测量显卡,没问题!终于可以脱手收钱了,说心里话,这个破机器,还真不想修,不好拆啊。。。
最后想说的就是,有分的加分,不在于多少,无分的留个言也好,,呵呵,,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网友:
高手啊 声卡用bga做的 呵呵 开玩笑楼主还是很细心

网友A:
真的是有图有真相,这个本本问题真多,楼主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有图有真相,这个本本问题真多,楼主收多少银子啊?

唉,,,说来惭愧,收钱的不是我,是老板!悲剧,,

网友:
这鸟机就是问题多。

网友B:
高手在人间 修机破有心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人间 修机破有心得啊

呵呵,高手是哪个。。。?我可称不上啊,呵呵

网友D:
呵呵,楼主真细心。我想说的是:rj45接口只飞  1.2.3.6四根线就行了。4.5.7。8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高手是哪个。。。?我可称不上啊,呵呵

可呵 谦虚了吧 独担一面啊

网友:
哈哈哈,收钱的人家,不是你哦,不过你也挺逗的,这机不算旧的了,我搞过一部神舟的,机壳都硬化了, 拆一边就裂那边啊,那才要命啊。我不修了。

网友:
高手啊,这机器问题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真细心。我想说的是:rj45接口只飞  1.2.3.6四根线就行了。4.5.7。8不用管

呵呵,,,是啊!我当时也想过偷懒只接4根,不过感觉还是接8根好!一切以稳妥安全起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呵 谦虚了吧 独担一面啊

这叫什么独胆一面,都是些小问题,不过细心才行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啊!我当时也想过偷懒只接4根,不过感觉还是接8根好!一切以稳妥安全起见

经过数台电脑验证,绝对ok

网友(点评):
遇上千兆网卡的,那就只能当百兆用了。还是8根线都接上吧。

网友E:
这个伤心的机器,换了显卡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F:
机子问题真多,楼主技术不错。用眼睛也,秒杀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伤心的机器,换了显卡也顶不了多久

呵呵,等出了问题再说吧,因该还是可以撑一段时间吧,毕竟散热处理的还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子问题真多,楼主技术不错。用眼睛也,秒杀一个问题

呵呵,,问题就是多啊,这机器也很烂啊,说实话,拆都不想拆它,很麻烦,眼睛还行吧,可能是运气太好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大部分同行还是选择换板吧,
楼主很又耐心,膜拜

网友:
多灾多难的机器

网友G:
  这机 应该是TCL T51 的吧  我着有一台.现在都懒得弄了.还在家睡觉  楼主厉害啊 以后要请教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 应该是TCL T51 的吧  我着有一台.现在都懒得弄了.还在家睡觉  楼主厉害啊 以后要请教一下了

呵呵,,我也算不了什么高手,只是会修而已,今后多多指教啊,朋友

网友:
飞线要注意,那细铜线不能把漆包线表层搞坏了,就像你现在碰到的这个,你一不小心就会短路,不是供电线还好,不然都短路了,小则人家自保护,大则直接烧东西了

网友:
这机器之前收了好几个,都是显卡的问题,你这机器真是极品啊

网友H:
我一看故障声卡和网卡 就考虑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大吃一惊啊  这么多小问题

网友I:
楼主 的细心值得我们学习 ,维修就这样  稍不细心  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网友J:
高手啊,飞8跟线都能飞成,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出的事情啊

网友:
好多问题呀这台机器

网友K:
这机子你都敢动不怕拆了不亮机?

网友L:
恭喜LZ啊这么多问题都修OK了,下次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M:
网卡没必要飞那么多线!1326四根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不是盖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N:
最后说的网卡的问题是短路了吗,YES   /??

网友:
技术不孬呀  分不多已加上……

网友:
什么型号的声卡竟然用BGA

网友:
声卡没BGA哟

网友O:
机子故障还是多呀。楼主修这个机子收多少钱

网友P:
哇塞。高手就是不一样。BGA很成熟。也很有经验。不知道我啥时候能有这样的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P:
哇塞。高手就是不一样。BGA很成熟。也很有经验。不知道我啥时候能有这样的能力

呵呵,,,过奖了,朋友!高手算不上,你做多久了??现在修到什么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机子故障还是多呀。楼主修这个机子收多少钱

唉,,我收啥子钱,老板收啊!我又不提成!悲剧的工作,,说真的,一看到这个机器我都不想弄,不过为了生活,没有办法,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也得做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网友:
这个声卡不是BGA封装的,是带引脚的那种,,就重新加焊了一下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说的网卡的问题是短路了吗,YES   /??

对啊,那8跟数据线中有几跟对地了,导致不认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M:
网卡没必要飞那么多线!1326四根就好了

1326?呵呵,,你可真会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恭喜LZ啊这么多问题都修OK了,下次直接判死刑了。

呵呵,,是啊,这个机器看到了就不想理它,不过为了工资,没办法啊,给别人打工就是这样啊,,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子你都敢动不怕拆了不亮机?

呵呵,,拆了不亮机,??怎么可能?不过心里还是担心过的,很难拆的,这个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啊,飞8跟线都能飞成,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出的事情啊

呵呵,,你太抬举我了,这不就8跟线嘛,上次修IBM液晶屏的时候还接了十多根超级细超级密集的线,搞了一天,脑袋都整晕了

网友:
不错 很好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的细心值得我们学习 ,维修就这样  稍不细心  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呵呵,,细心不管是搞维修还是做任何事,都是必须有的,细节觉得成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一看故障声卡和网卡 就考虑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大吃一惊啊  这么多小问题

不过这种情况怎么说了,南桥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根据现象,还是感觉是其它问题啊,确实很多问题啊,都不想去修它,不过没办法,为了工资,必须得修啊,谁让咱们自己不是老板啊,呵呵,,你说是吧,朋友

网友Q:
这么多问题,楼主太有耐心了,而且你这技术可以自立门户啊,还打啥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多问题,楼主太有耐心了,而且你这技术可以自立门户啊,还打啥工,呵呵,

嘿嘿,,是啊!不过暂时还没那个本钱啊,正装努力攒钱准备开店啊!嘻嘻,,你应该是自己做吧,朋友?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呵呵,,,过奖了,朋友!高手算不上,你做多久了??现在修到什么级别了??

做了半年咯。还差得远哟。主板能修些简单问题。笔记本学到时序讲完了。很少动手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P:
做了半年咯。还差得远哟。主板能修些简单问题。笔记本学到时序讲完了。很少动手修笔记本。

在哪儿学啊?迅维基地吗???还是。。?原来你才学半年啊,那还没有正式开始修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种情况怎么说了,南桥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根据现象,还是感觉是其它问题啊,确实很多问题啊,都不想 ...

嗯  是的,混口饭不容呀

网友:
技术不 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罪魁祸首之螺钉,罪魁祸首之金丝海绵。。。  幽默哈

网友R:
上次也遇到个装上风扇就不开机的,后来在铜管下面贴点胶,把主板跟铜管隔开就好了

网友:
真的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S:
没分可加了  支持下

网友T:
破机有钱也得修啊,那个金属海绵有点怪异哦,会不会是你的RJ接口那里接触问题

网友U:
搞那么多问题,楼主你收客户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U:
搞那么多问题,楼主你收客户多少钱呀

我收什么钱啊!我也只是个打工的!唉,,,没办法,自己不是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T:
破机有钱也得修啊,那个金属海绵有点怪异哦,会不会是你的RJ接口那里接触问题

呵呵,不会吧,不过那个海绵是原厂的,因该不会是它的问题,不过我知道就是它引起的,后来把它撕掉后就OK,测量阻值也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上次也遇到个装上风扇就不开机的,后来在铜管下面贴点胶,把主板跟铜管隔开就好了

你说的这种问题还多了,比如HP V3000就是这样

网友V:
楼主技术不错,就是相机太渣。顺便说一句,网卡口只飞四根线就行了。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真快,直接就搞好了。赞个

网友:
不错啊!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W:
楼主果然高手!~~佩服!~

网友:
好贴,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X:
这么多的问题化的时间不少吧,

网友Y:
lz用BGA干声卡,牛

网友Z:
搞维修的,有时候细心很重要

网友AA:
金属海绵起接地作用的

网友AB:
这样的机器真是头疼,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样的机器真是头疼,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两把刷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金属海绵起接地作用的

对!接地!不过感觉不是完全接地,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技术不错,就是相机太渣。顺便说一句,网卡口只飞四根线就行了。

呵呵,,,是啊!可以只接四根线,不过还是8跟稳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Z:
搞维修的,有时候细心很重要

呵呵,,不仅是搞维修要细心,做任何事都得细心啊!同意我的说法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Y:
lz用BGA干声卡,牛

呵呵,,,你还是头一次听说吧,呵呵,,不过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么多的问题化的时间不少吧,

是啊,来回总共三天,幸好客户不是很急,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果然高手!~~佩服!~

呵呵,,人外有人,山外还有山啊!很多高手都没有露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分可加了  支持下

貌似加分不需要扣分吧

网友:
这么多故障,大部分同行还是选择换板吧,

网友:
最后怎么就关那个海绵啥事啊?

网友:
楼主鞋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