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me250-gd3 冰封骑士5F 1G R08显卡异常

楼主(2014-01-03):
修一显卡型号如题,加电不显示,跑码正常,上BGA后,故障依旧,细看元器件后,如下图:::

这儿的元件掉了,有这个板的师傅给看看这个是多大的电阻,谢谢!!!!

是500欧姆吗??????????????????????????????

网友:
悲剧了啊 难搞了

网友:
5.7Ok找一个差不多的上上就行

网友:
参考下别的显卡也是这型号的供电管理

网友A:
这个芯片的PDF能找到的吧,那pdf有原件注明啊,出来后是多少的,跑线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查过芯片的PDF了,上面没标明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PDF能找到的吧,那pdf有原件注明啊,出来后是多少的,跑线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什么芯片?我看看

网友:
128的
我有这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