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电时序的困惑!

楼主(2014-01-03):
我看了饼哥的课程,发觉是不是本本的商家太多,搞出N多种时序,不像台式机那样两种,我有点晕啦,那里受得了这样搞法哦,一家厂家一种,什么时间看完所有的哦,高手们求解???????

网友:
对时序我一直都是晕乎乎的,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网友:
新手表示一样

网友:
时序其实就是个排程,比如你家的电视、DVD、功放、无线话筒发射机之类的,有个电源时序器的话,把所有设备的供电都由时序器供电,时序器再接入电源,时序器一开按照设备在时序器接口的先后一个一个的自动打开设备,简而言之主板的上电时序是为了防止烧某样东西,按照排程都设备逐一供电不是同时供电,也防止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
新手疯狂看基础中。

网友:
这位网友,你理解上我觉得有些错误,我个人以为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电脑的时序都搞出的。
主要是掌握一种方法,比如我们学语文作文,只要你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和手法等方法,那么作文都能写。

时序是什么?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它就是一个电源加负载的形式,这里的负载有内存(S3),桥、CPU(S0)
有了负载后就必须要电源,也就其相关的电源集成块,有EN和PG,有PG用PG开启下一个电压,没有PG就是用单片机的延时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