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 1.5V内存供电芯片 J7 EC

楼主(2014-01-03):
J7 EC  J7 ED  J7=这个芯片 就是RT8207MZQW     找不到此机的图纸  就先将就着这个图用了。

网友:
现在好多芯片上标的都是代码,确实不好找。。。

网友:
图纸上都标注芯片型号吧

网友(2018-12-12):
刚修到一台联想B40-30 上的内存供电芯片  PU501 芯片上标注5616A  图纸上是RT8207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