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9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03):
    接客户一台飞利浦190CW9显示器,被告知白屏。上电测试,能亮,显示白刷刷的,开关控制正常。
    卸下外壳,直接查驱动板和屏供电电路。电源板上的5V引入驱动板后经一贴片C015场效应管(图中红色圈圈位置)控制,通过屏线到达屏电路板,再经一片RT9164C三端稳压转换成3.3V供屏电路工作。

    实测电源板5V正常,驱动板上C015一端5V正常,另一端无5V输出到RT9164C。断电测屏电路上的RT9164C输入输出端无短路。当把屏排线拆除时,测C015另一端5V正常。怀疑C015场效应管不良。网上查了很久,没找到C105资料,料板上也没找到有一样的配件。

    吹下C015,用表测了一下,开关正常。郁闷中发现旁边(右下角)那个晶体管和C015控制端相连,把C015焊回原位,当通电希望简单测测旁边晶体管电位时,发现白屏已经消失。
    忙了半天,虚焊,嗨。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好好学习。

网友:
意外收获,细心就是好。

网友:
那个去掉直接联通也是可以的,这是通电屏就供电了

网友:
驱动板工作原理原来是这样啊!不是有图吗。。。要是有图就更好啦。学习了

网友:
刷新下图出来啦!哈哈

网友A:
曾经也看到过高手直飞5V

网友:
有时会直接飞个供电上去。。。。

网友:
所谓的高手就是细心来的

网友:
那个就是屏供电吧   平时修这样的问题飞个5V不就好了  没个坏板多个这样的管子

网友:
维修细心多重要啊

网友:
我喜欢按部就班,不喜欢差通病

网友:
虚心的像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看到过高手直飞5V

直接飞线可以,但厂家设置的保护机制就废了,埋下隐患。

网友:
经验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2016-09-19):
意外收获,细心就是,今天修了一台显示,看起耿就象屏坏,后发现是5V问题。

网友:
再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最后才发现

网友:
屏缺电就会白屏

网友:
性能不良,直接直连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不出来一般就飞个5V过去就完了

网友:
我都是飞线解决嘻嘻

网友:
每块坏板多有个这样的管子,型号不一,可代替

网友:
这种修了好多

网友:
这个板就是这个问题多

网友:
看了之后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你那个圈子里不是U6吗,是场效应管性能不良,不是虚焊,不换会返修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维修心细重要

网友:
拆掉P沟道场管,直接连接DS级,也可以的。

网友:
电解电容虚焊,确实有一定比例。

网友:
没有屏供电还是好解决的,大不了飞线

网友:
虚焊是小事,能找到地方是本事!

网友:
那个好像也是场效应管,会不会是待机控制

网友:
又是供屏控制5V出问题

网友(2016-10-20):
这个不错 前来学习增加经验

网友:
白屏 的话 先查屏供电啊,没有供电大部分会白屏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这样的我一般都直接飞线

网友:
那个就是屏供电吧   平时修这样的问题飞个5V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