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最简单的、真正可以全亮1.5米U形灯管的测试工具

楼主(2014-01-03):
作为维修人员,维修24-55寸大屏,难免遇到要判断灯管好坏的。但是市面上成品的灯管测试工具一般都不大理想。经过多次试验,我们采用一种超短的组装机常见高压条改装成功。测试32寸U形管,可以整条灯管全亮(长度折合约1.5M)。55寸液晶灯管全亮。下面是改装接线图。用WINDOWS画图所画。各位可以自行加上夹子,测试针,开关,12V电源等,做成一个最简单实用的维修帮手!它的原理是利用这个四灯高压条的两组输出线圈,线圈1的负压端接至低压部分线圈处,正压端作为输出1,线圈2的正压端接至低压部分线圈处,负压端作为输出2。用一个12V-3A电源即可正常工作了。关于调试:如果按图接上灯管后亮度很暗,只需把其中任意一组线圈的飞线高低压端改接即可。因为有些线圈的方向不相同,造成两边输出都是正压了,压差太低,所以点不亮灯管。具体接线如下图:

网友:
转帖应加以注明

网友:
这样改高压板容易挂吧

网友:
不知道,这样改,安全不。。。。

网友:
这样的高压板安全吗

网友:
呵呵,个人感觉安全系数低了一点。

网友:
这么改不安全吧?

网友:
如果不被保护的话就没事,应该会影响板和灯的寿命

网友:
别人说的是测试灯管,又没说装到机子上,要做事后诸葛亮也要看清楚,顶LZ。

网友:
家电维修就是我首发的贴子啊!这是第二次发的贴。

网友:
是测试灯管,大家看清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