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修板实录-公共点电压-电路图+点位图

楼主(2014-01-03):
        上次修3V-5V,第一块板用了三天时候,第二块板把8734IC周边的元件都干掉了还短路.才知道原来是8734IC短路.我晕倒...可这个8734芯片是刚刚从刘教主手里拿来的呀.是刘教主忽悠我吗?刘教主说:很正常,然后又给我了一块8734...刘教主教过我,拿过来一块板先对各大电感打对地打值.短就用快速查找方法来确定是哪里短.用万用表.十秒钟之内就可以测完全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而且能判断出来是MOS管的问题还是IC的问题.可以具体确认到单独的元件上.再用示波器来测G极方波(去掉上管后)用示波器测加上上管后G极的波形,来判断是滤波电容有问题,还是的IC的过压或欠压的问题,再测量电感前端与后端,来确认供电的输出的稳定性.按刘教主的话讲:只要是供电,最慢也得二十分钟全部搞定.刘教主还教了怎么测ADS信号,测各大总线的波形.测BIOS波.帧周期的波形,SMBUS的波形...        好多好多.学了两遍刚刚摸到门路.但就是速度很慢....快赶上牛了-蜗牛

        其实新手修板慢,是有原因的.第一,电路不是很熟.第二,工具使用缺经验.第三,不太会用点位图.第四,铬铁准备好了,图纸也查到了,坏件已经确定了,一下手,掉一片.本来是微短,这回变大短了.

        这回拿了个板,感觉好多了.不像上回的那么破,51120光补线就补了一下午.先上个图...

HP的板号:KARIA DISCRETE 07219-3有点老,刘神教说修好了发I3的板子修...
测各大电感对地值差不多正常,新手不太知道具体的,刘教主教过,待机500左右.LDO线性供电几百.信号线几百.MOS管普通的200左右.带稳压的MOS管80左右.50以上.(啥叫带稳压的管子?老刘不让讲.)如果装上了CPU,那CPU供电的MOS管对地值是个位数.如果是总线供电,对地值为10以上.如果是独立显卡,0以上就可以.刘神教说他见过独显旁边的电感对地值是0的.那显卡-高端大气上档次......
测完电感没事...那就通电.哥们有转接头,全系列的...插上HP头...一测公共点无电压?(这刘教主真能搞,搞破坏都从头来...)查图...

VIN进来给U2的S极供电.分压后给G极供电.G极小于S极4.5V以上U2导通.
实测S极18.5V.G极也是18.5V.靠.没分压.
想要导通必须得分压喽.想要分压就得接地了.

要分压就得Q2导通,那么BATCAL#就得为高电平.ADP_EN#必须为低电平.缺一不可.
实测BATCAL#为低电平.ADP_EN#为高...正好相反.(刘教主太能搞事了.)

Q28,Q29,Q4一顿查.基本上是一顿饭的时间.挑简单的说说.各元件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只不过Q4的S极与G极电压不对.都是0.5V左右.什么情况?
难道是后极短路拉低了?拆掉D4,按同志们的话讲-涛声依旧.
难道是S极那路有问题?看S极联的是啥?

有两个地方.二极管D33与R432是相连的.在板子上死活都找不到了.又是一顿饭时间.晕倒...
用绝招....打开点位图....

查元件按D,找信号按N.....(笔记上有记录)

果然牛B.几秒钟搞定....上个实物图....

右边的那个二极管是D33经过两个电阻跑向右边....我一路追....

追到了这里.适配器的中间脚....*脏话*...无电压....看仔细一看.原来是适配器头接错了.这个刘教主也讲过:HP的转接头与DELL的转接头外观一样....
我勒个擦.....换头后....还是不出电压.....
你们以后要小心哟.....最后测到D3这个二极管装反....没有产生公共点电压....最后一图.

粗心大意害死人呀.查了一下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D3二极管应该是起到稳压保护作用的,装反的话,就失去了其本身作用,导致ADPEN#信号电压到场馆G级不正常,所以公共点就不会产生电压。

网友:
请楼主附上电路图吧,我想看着电路图,分析一遍

网友:
后面还有好多的维修的地方.但是按我这样写,估计得写到整个腊月结束.其实最精彩的还是修3V,5V供电.用示波器上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信号抓波.那叫一个爽.不过我还没抓到几个.但兄弟理论上都OK.就差实践了.这个供电如果搞熟了,所有的PWM供电都手拿把掐...分分钟搞定.
在这里,谨代表个人向基地的台式机主板--徐班长.本本理论--赵神教(月饼).本本实操--刘教主.创新能手--阿林大师致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