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不充电

楼主(2014-01-04):
ipad4不充电,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求助?

网友:
ipad4的图纸和点位图谁有发上来?

网友:
电池  尾插先排除撒。。。。

网友:
不会哦。。。没接苹果的机子

网友:
先排除温度问题,很多是温度造成的

网友:
电池尾插都换过
电池拆下强制充电,还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