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c+ ver2.00 过不了D5

楼主(2014-01-04):
全板电压都有,就是跑不过D5,桥做过两次BGA啦 BIOS刷过 CPU也换过 内存也换过 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导一下。
cpu

网友:
一般这样都是北桥的问题,你用阻值卡打一下内存槽的阻值可以知道

网友:
你测试内存从短那头数起3脚 有没3.3 V 把io也换下

网友:
内存3.3V有 我打阻值卡 发现有一条地址线 没有阻值

网友:
拆掉声卡网卡试下!!!!

网友:
顺着没阻值的那条跑线看看啊,是不是有断路的地方!仔细一点,好多不一定就是坏件!

网友:
内存没阻值的那根地址线 是通往北桥的

网友:
来自: 河南漯河
lz的板子238脚spd电压3.3v正常码?还有就是119脚和120脚的系统管理总线3.3v正常吗??

网友:
地址线没阻值可能空焊了,压一下试试看
同意楼主:
5.0
neco
同意楼主:

网友:
唉,当料板好了。

网友:
G41不过内存 跟CPU没有关系 主要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刷BIOS 换IO 干北桥 就这么多东西 慢慢的去排除

网友:
没时间修了 直接当料板啦

网友:
干了2次北桥。你用表笔打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看看北桥挂没得。

网友:
直接料板啦....

网友:
内存有个电压是0.9和3.3有的话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跑D5,不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