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装声卡点不亮

楼主(2014-01-04):
主板型号:华硕P5GZ-MX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经过:测待机电压低,南桥烫,换完南桥能跑码,但跑13不亮
拆掉声卡点亮,装上从别的机器拆过来的声卡还是跑13

测声卡1脚 25脚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换的南桥没换好    还是换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
加装独立声卡搞定。

网友:
想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的

网友:
那这个sb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A:
回楼上 的   从报废板子上拆的  报废板子没测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的   从报废板子上拆的  报废板子没测过什么问题

有可能问题就在那上面哦。

网友:
直接装独立的最好

网友:
声卡到南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