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版 MCU程序 版号MT668DP V2.1

楼主(2014-01-04):
求此版 MCU程序 版号MT668DP V2.1 上个图

网友:
谁有啊快上传一个吧,我也用

网友:
上淘宝看下呗

网友:
是三星板吗?

网友:
我也急用   这台机器折腾死我了  编程器坏了保存出来的数据也是坏的  跟顾客说换板 现在又不修  怎么换原故障。。。。她原来可以显示的  谁有可以显得程序求帮个忙

网友A:
是的话,你清空那个小的MCU就OK了

网友:
好的也行
纠结

网友:
不是,杂牌显示器的,基地哪位有啊!!贡献个吧..

网友B:
楼主  你的程序可以加点显示吗

网友:
杂牌显示器,那你只能上淘宝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话,你清空那个小的MCU就OK了

不通电清空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的程序可以加点显示吗

就是不通电哦!!可以点亮就能收钱咯

网友B:
我把pm25ld010给擦处了

网友:
先吃饭去   下午再看看有没有大神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pm25ld010给擦处了

原故障是什么问题,不通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故障是什么问题,不通电吗

显示不正常  图像变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难到了   改吧 ,没人有的

网友:
已经定了驱动板了

网友B:
还好后来客户要修报了2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后来客户要修报了240

不错哦!!我的客户价格高了都不修了 郁闷哦!!板到能否无私奉献下你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我的客户价格高了都不修了 郁闷哦!!板到能否无私奉献下你的MCU

恩恩  我顺便把客户那块也修好来

网友:
你的屏型号是多少

网友D:
有了屏的型号就可以查到你的液晶屏的接口定义看出你现在手头上的液晶屏是什么接口的液晶屏(比如你的是LVDS的屏还是TTL的屏或着是RSDS的屏和TMDS的屏),需要配什么屏线 和你的屏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是单8位的屏线还是双8位的屏线。屏的供电是3.3V、5V还是12V供电)这样才好配MCU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屏的型号就可以查到你的液晶屏的接口定义看出你现在手头上的液晶屏是什么接口的液晶屏(比如你的是LVDS ...

现在看不见了,客户取走不修买新的了

网友B:
楼主真倒霉 。。。刚到的驱动板

MT668DP LM21.5 PM25LD010 好.zi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倒霉 。。。刚到的驱动板

你是的通用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的通用板吗?

差不多

网友:
我刷上你的程序是灰屏 原先的是开关灯亮没屏幕没反应

网友:
我看到过假三星用过这一样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