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1 v1.1 ,加电1秒掉电,连电源都停转;2秒后自动加电,循环

楼主(2014-01-04):
开始以为短路电源保护,可是掉电后会自动上电,并重复掉电、停转、加电过程。
拔掉4pin供电,加电不掉电;打值核心供电上下管没有短路情况;后证实不装cpu(也就是不产生cpu供电)即使插4pin也不掉电。

上775假负载不能产生核心供电,无法测试;外加1.3供电给cpu也没发现短路。换cpu照旧,由于掉电非常快,应该还没到bios吧,所以没有刷

请教各位,这样的症状,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bios应该刷一下才对呀

网友:
你看是不是COMS电池下面氧化了,取下来刮一下下面的接触片。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也就免了  直接拿下来。,   你压CPU看看  是不是座子问题

网友:
非常惭愧的告诉大家,清一下cmos就好了,丢人啊
论坛改版以后使用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