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启动慢的一个原因

楼主(2014-01-04):
    一台方正R620的笔记本,启动时特别慢,进入BIOS也慢,并且还发现有光驱丢失现象,起先以为是BIOS的问题,放电、升级BIOS等都做了,还是不行,把硬盘、光驱分别拆下来启动,问题依旧,实在头痛。
    会不会是由于启动时寻找硬件时间过长呢?先换了硬盘,不是,又找了个可以加电的坏光驱,突然正常了,启动很快,经查,确认为光驱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提醒一下维修人员,光驱的损坏也可以影响开机速度!

网友:
你不是单独拆掉过光驱启动吗、?怎么会测试不出来是光驱问题啊

网友:
是啊,有楼上同样疑惑,光驱拆掉了,怎么也不行呢

网友:
会不会是他电脑间歇性精神病你换了个光驱之后好了???

网友:
如四楼所说,他的电脑有间歇性神经病,你换光驱的时候碰巧神经病没发作。

网友:
笔记本光驱拆了,为什么还是慢?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