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S2PT

楼主(2014-01-04):
拿来的时候说跑循环跑c1,上电测试了下各大供电正常。不过内存。因为有图纸所以测了内存和北桥工作条件和对地阻值都正常,此板是集成显卡,如果不是北桥虚焊也能就是桥挂了。于是用力按北桥。代码有一点变化。果断加焊。故障解决。因为之前遇到过两片这种问题了。所以写出来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你就好 这种问题遇到加焊就怎么坏了  可能我的土炮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