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4520笔记本 故障现象为不加电

楼主(2014-01-04):
客户送修的时候,开机掉电,然后让同行修得不加电了。
     根据我的维修经验来说,不拆机的时候先用可调电源测一下看看电流的情况。拨掉笔记本的电池和光驱和硬盘。重点需要注意一定拨电硬盘,反复的开关机会导致硬盘的数据丢失,电池会引起电源保护;
    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待机电流0.01A。说明待机电路正常,按开关无触发,初分析应该是主板的开机电路或3V,5V的后继有短路
     拆开机器,取下主板,先观察一下主板上有无进液的痕迹,腐蚀,氧化等。仔细观察,IO已经更换过,网卡,声卡都有焊过的痕迹的,而且有轻微的锡渣,连焊。
先用烙铁把焊过的都地方都补一焊,拖一焊,用酒精清洗干净,不过告诫大家用的酒精一定要是无水的,否则你会走弯路。用风枪吹一下让酒精挥发
     然后测量主主板其它的关键测试点都正常,CPU电感的阻值也正常,检查3.3V,5V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100欧左右,再测3V,5V后继输出的四个MOS管对地阻值也都正常4 G8
     加电测试电流能上到0.4A,一会儿大约十秒就从0.4A掉到0.2A,过一会就关机。这样故障就恢复到了客户送给他的故障,开机掉电了。那说明是同行维修的时候,以为是IO和网卡,声卡问题,加焊芯片的时候,引起了连焊,导致不加电了。
   接下来就来修掉电吧,3V,5V都不短路了,输出也不短路,其它关键测试点也都正常,AMD的主板CPU的供电要求比较高,重点检查CPU单元电路,为了判断是CPU单元电路那里的的问题,把CPU拆下来,然后把CPU单元电路的高端MOS管输入电路的FL保险电阻去掉以后,在加电看电流,电流为0.2A不出现掉电的情况。再仔细测量CPU供电用的高低端MOS管对地阻值也正常,但是他用的MOS管不是笔记本上的8脚的,而是和台式机上差不多的三脚的。确定为CPU供电单元电路问题接下来就简单了,就几个东西,主供电芯片和高低端MOS管,还有外围电路
    测量CPU供电芯片及外围电路都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更换高低端MOS管,不装CPU,加电测试,电流到0.4A,10..9..8..不掉了。重新装上CPU和风扇,显卡板,加电测试电流开始跳变,从电流跳变有三次,应该是显示了。接上液晶屏确认一下,重新开机,ACER界面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从这个维修的案例看出来,这个市场有很多人还是靠着维修经验去修,什么机器IO易出问题,所谓的芯片级都靠更换试试,不知道主板上的测试点,也不知道上电的顺序,更不知道各个电路之间的关系,和信号的流程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过说实话很多板子没有图纸是非常不好搞的。当然维修经验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就怕遇到瞎搞的上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