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5A液晶显示器有黑线,用几分钟后还会闪屏。

楼主(2014-01-04):
遇到3台这个问题的了。单位上的,之前修过2台,刚开始以为是排线有问题,换了排线一样,电容也换过也没用。程序刷了也没用。最后没办法只能换通用板解决。不知道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驱动板问题。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修好驱动板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A:
屏的问题大些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我说了换通用驱动板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大些  换个屏试试看

都写的清清楚楚换驱动板解决了,现在手上又有一台。看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用换板能修好的吗?

网友:
换驱动板的主芯片啊

网友B:
大芯片和排线接口那用烙铁拖一下

网友:
要么屏坏了、驱动板坏了或屏西线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芯片和排线接口那用烙铁拖一下

焊过的,也是一样。

网友:
看图像说话  ,一般屏坏的表现是带色的竖线    横线而且嘿色的话  坏的几率不大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既然3台都一样的故障,  你说换驱动板就解决了  就确定问题在驱动板上  但是 程序也刷过了,是在好的机器上刷写下来呢还是怎么的 , 驱动板 其实也没什么好修的   一个是程序  一个是主控,  还有个是客户端数据

网友:
这应当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