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看这个图纸,此电容在此处两端是直通的,正常吗?

楼主(2014-01-04):
此图中PC4002 这个电容两端是直通的,我拆掉此电容,量两个焊点之间还是直通的,这说明什么,正常吗?

网友A:
不是通的,没看到上面有个毫欧级的电阻么,你测的是电阻,这个电容拆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的,没看到上面有个毫欧级的电阻么,你测的是电阻,这个电容拆了量

我拆了以后就不通了,安上就是通了,我怀疑充电芯片的 1脚和2脚可能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以后就不通了,安上就是通了,我怀疑充电芯片的 1脚和2脚可能击穿了吧

我拆了此电容后量这个电容不是通的,但是量两个焊点还是通的,你的意思是说这部分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芯片坏了吧  你的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
不是有个电阻PR4002连着的吗,

网友:
你测得是电阻,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鉴定完毕    肯定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