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4-01-04):
一台联想Y450,板号DAOKL1,触发后电流到0.2,量显卡供电0.97V,CPU供电0.95V,CPU供电芯片是MAX17021G ,CPU供电正常后CLKEN#应为低,PWRGD应为高。实测CLKEN#为高,PWRGD为低,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我就把此芯片拆了重新焊回去,上电电流到0.85左右,PWRGD和CLKEN#正常了,可是量CPU供电只有0.79V,是不是有点低啊?请求大神指点,小弟在此谢过!另外LFRAME#波形会出现两秒就消失了,没思路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 本身问题 你换个试下 不就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