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进水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1-04):
朋友送来一DELL1427的本,故障进水,目测南桥换了,告我说南桥换得没有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没有Cpu供电,供电ic换了,底下焊盘掉了两,细看确实如此,废话不多说,动手,量供电,确实是所有供电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好吧,量一量周围的原件,不量不知道,所有的1R0 电阻都阻值变为130 左右,打开图纸,看是5V的供电的限流电阻,想想电阻都烧了,那芯片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直接就给换了,换得时候发现原芯片是6262CRZ,图纸是6262ACRZ,找了个6262ACRZ换上去,把外围的电路重新量一边,正常,加电,电流起来了,拿起波波控制有脚完美的波形产生,看来是好了,上显卡,接屏。电流直接到0.8,然后电流一点一点的往上走,以为显卡没插好重插,这次电流正常了,屏点亮了,关了再开,咦,有不亮了,奇怪啊,怎么回事啊,主板还有问题?细看没了啊,就有几个19V滤波电容没有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奇怪了,补上,还是不行,那波波打所有供电的波正常啊,腐蚀断线啊量北桥上所有电容的供电都有了,那有问题了?拿起洗斑水,洗刷刷了一遍,没有明显的腐蚀断线啊,真想骂它娘了,看表已经22点整了,心想再修半个小时,不行小爷我不修了,拿起洗斑水又是一通猛刷,细看还是没有发现,,接着量供电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姥姥,眼看就半了,老姐还在家等着给做饭了,最后一搏,拿起烙铁把能看到的焊点都给点了一遍,点着点着,有一个焊点涂不上锡,细看,腐蚀了,飞线,加电电流跳变第一次就正常了,连开数次都正常,好了!满心欢喜,放一晚上,看明天来了能不能行,,回家。今天来了赶快加电测了下正常,接屏连侧了数十下都正常,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跑线路,跑到一个电阻上,跳过电阻接着跑到U41了,这个是1.8V的转Vs电压的,这个我清楚的记得我量过的,电压肯定出来了,打开图纸看电阻连得是控制脚,一头连得是19V,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R1227就是断线的电阻,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19V上拉了,转换电压还能够出来!望指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好多东西没办法说的准的,就好像我之前修的一台机器,一个1.2V的供电,B+到芯片主供电进水断线了,芯片还是输出了0.8V电压。没主供电都可以输出。

网友:
进水的地方开一下有没有坏的原件

网友:
按图纸把进水处的原原件量一遍看一下  有没接触不好的 或是坏的

网友:
电压可以过来 但是电流很小  就像 保护隔离管的预供电  不用控制电压也可以过来    不晓得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就跟不装供电芯片 加电有可能会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