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DR5.3 硬件部分怎么连啊

楼主(2014-01-04):
西部数据硬盘 用WDR5.3完美无限制版刷固件 硬件部分怎么连啊

网友:
端口设置那里,点第一个就可以连了~~建议不要用杂牌板,不然你乍搞都认不到盘

网友:
硬盘可以接在IDE口,也可以接在SATA口,只是在软件里面设置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