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I3独显 电流0.13不显示

楼主(2014-01-04):
这机子当时拿来电流能跳变到0.16,我加焊了显卡,当天没好不显示,下班了就没管,第二天上班又显示了,我以为显卡有虚焊就取下来重新植球装上去,装了两次,电流都是跳到0.13不显示,内存过了。是显卡要换新料吗?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A:
0.13  CPU都没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3  CPU都没过吧、

写错了是1.3     电流跳变最高到1.54到1.3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是1.3     电流跳变最高到1.54到1.3不动

那机子显卡问题多、还有屏线、

网友:
屏线可能大

网友:
还接显示吗

网友:
外界显示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 显卡吧   坏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不然你不好搞的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显卡摆两种球又装了一次,有显卡到CPU的线压断了,补下OK显示了。

网友:
这也可以啊,上次我的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