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问题是插VGA没显示,一直停在飞利浦的LOGO那里。

楼主(2014-01-04):
             如题。我怀疑是驱动板上的BIOS的问题。求大神给个BIOS。型号是;190sw8    bios的型号是;24lc6bl    。

网友:
那是屏锁住了。长按菜单键
15秒,应该可以解除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貌似没什么问题, 驱动板电容易怀孕,  还有测量下14 15脚对地阻值

网友:
还有就是VGA电路的问题 。

网友:
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用。

试试 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查一下接口,可能没有检测到输入信号,,,

网友:
一直停在?不插vga呢?通电不灭?一直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个不是190sw8的。。

网友:
刷程序坏呀,不行就换个主板,现在板子很便宜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