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触发

楼主(2014-01-04):
   一台DELL N4110不触发。有3/5V待机。查开关到EC有3.3V跳变,有+3.3V_ALW和RTC-VBAT1电压供电。21
脚ACAV_IN有3.3V  LID_SW#也正常。RSMRST#无电压。且EC到桥的SIO_PWRBIN#也没电压。EC换过了。是
双BIOS的应该跟BIOS没关系的吧。还是把EC的BIOS刷了。不行又刷回来了。下一部是不是要更换南桥
HM67呢

网友:
方便的话就换桥吧 ,虽然67 不那么爱坏。

网友:
有那功夫 你不如去主板交换了呢

网友:
这个要先把EC条件和南桥条件查够了才干南桥哦。。。。PWRBIN#脚挑起来看有电压么?

网友:
还是先测测条件

网友:
暂时不要弄桥。还是在看看EC 这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