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秒杀华硕UL80V

楼主(2014-01-04):
华硕UL80V各大论坛上是无图纸的,
机器故障现象是按开关无任何电流跳变,但是按左边的一键恢复按键是可以触发到亮机到ASUS LOGO就断电
大致看了几个帖子,还没发现有同行修复这种现象,因为无图纸很多人就放弃了也有可能修复了没发表出来
今天我来告诉你,其实这就是一通病,为什么这么说了,因为我看的那几个求助帖他们说的故障现象和我这台是一样的
于是我拆开了机器,测各大电感阻值无短路和偏低,3 5V有。测开关按钮电压1.6几V,记住通病都是1.6几V,明显不对,大家都知道
这个电压是中途经过一些原件到EC的,但是无图纸要怎么查呢,不急,,机器修多了办法自然就多,他用的EC是ITE 8502E,
125脚是它的开机触发信号NBSWON# ,量电压无,测阻值很低, 发现问题了,取掉EC 换上好的EC 阻值几百欧姆,按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了,同行们这帖子对你有帮助就给我加分吧!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125脚是开机引脚你有这个EC的引脚定义?分都给出去了

网友:
查用这个io的 机器不就行了。

网友B:
恩。赈灾的维修员就应该这样。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
你有这EC 的PDF还是怎么地?

网友:
NBSWON#与开关键相连的吧。应该也有1.6V啊

网友(点评):
按理说是这样,有图纸可以看看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125脚是开机引脚你有这个EC的引脚定义?分都给出去了

注意认真看贴,机器类似 其它图纸来

网友C:
楼主基础很好呀, 没图一般都不好修呀 牛人

网友:
前提要对这EC的引脚定义熟悉啊  不熟悉哪知道是125脚啊

网友:
没图能修笔记本,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赈灾的维修员就应该这样。以不变应万变!

你记住这是通病就行了

网友D:
先记下了,不过还真没遇到过,,不过搞不i明白的就是你不是说开机键上就有1.6v的点电压吗,怎么125脚一点电都没有呢,难道中间经过了电阻???

网友(点评):
从UL50图纸去看,估计是RN3009出问题

网友:
是EC短路了把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
没图纸可以上网查芯片PDF的脚位定义呀。这是遇到简单的问题。遇到难的问题恐怕行不通了。

网友E:
开关正常是3v左右吗,应该是ec拉低,一般这个信号是直接到ec,开关上有1.6,为什么ec上是零

网友:
如果大家都有机会和时间可以把你遇到的图纸上面的芯片电路图传到网上!有助于大家学习和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正常是3v左右吗,应该是ec拉低,一般这个信号是直接到ec,开关上有1.6,为什么ec上是零

是的,楼主这里可以用镊子翘起开机触发信号NBSWON#引脚看电压变化,来判断EC本身故障,这个信号一般待机为高电平状态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记下了,不过还真没遇到过,,不过搞不i明白的就是你不是说开机键上就有1.6v的点电压吗,怎么125脚一点电 ...

有些主板 开机针 电压中间是经过电阻上拉到 EC相应触发信号引脚的。

网友:
楼主怎么就知是IO啊

网友:
不触发跑时序看看各个芯片的条件都具备吧

网友:
谢谢楼主 虽然还没碰到 但是我会记住的

网友F:
开关按钮电压1.6V左右,肯定不正常啊,正常的电压应该是3V,或者5V吧。ITE8502E的芯片不可能只是这台机子用啊。可以参考其芯片定义去查找,没有图纸也只能想这个办法了。

网友:
新手疯狂看基础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开关按钮电压1.6V左右,肯定不正常啊,正常的电压应该是3V,或者5V吧。ITE8502E的芯片不可能只是这台机子用 ...

这图纸不知道啥时候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础很好呀, 没图一般都不好修呀 牛人

你修多了机器,办法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记下了,不过还真没遇到过,,不过搞不i明白的就是你不是说开机键上就有1.6v的点电压吗,怎么125脚一点电 ...

没图纸我也不明白,当时是没电压,换后3.3v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图纸不知道啥时候才会有,

淘宝网上不知是否有卖的?我维修的机子BIOS出了问题,在本论坛上下了个BIOS文件,上机后根本不能用,还没有原来的好(从编程器里看出来的),正好朋友在淘宝网上买了个BIOS文件,版号跟我维修的机子是一样的,只是配置不同,我刷写朋友提供BIOS文件后,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网上不知是否有卖的?我维修的机子BIOS出了问题,在本论坛上下了个BIOS文件,上机后根本不能用,还没 ...

你i这么一说,我想起了 我BIOS还 没备份,礼拜一在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网上不知是否有卖的?我维修的机子BIOS出了问题,在本论坛上下了个BIOS文件,上机后根本不能用,还没 ...

备份BIOS文件最好用编程器备份,记得编辑好板号,最好能测试一下。软件备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记住!!!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做维修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呵呵

网友H:
解释一下125脚为什么没电压吗

网友:
这机器上次没搞定 就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解释一下125脚为什么没电压吗

EC 拉低,你给我图纸我给你解释

网友(2016-01-17):
楼主  我这有一样的问题换EC好了 但是插大电池用又烧了

网友(2020-03-02):
经验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