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到滚动条时 重启

楼主(2014-01-04):
安全模式可以进 驱动都禁用了 还是一样 内存 显卡没问题
显卡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 还不行换WIN7 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吧,个人感觉如果不是软件问题,应该是哪个配件出问题了,或者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