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 LA-7912P 无触发 ACOFF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4-01-04):
ACOFF现为0.2 0.3几这样反复跳动
量I/O  EC_RST#3.3  ACIN 3.3  LID_SW#3.3
更换过I/O  刷过BIOS~

补充内容 (2014-1-19 15:24):
终于搞定了···········谢谢各位啦

补充内容 (2014-9-4 17:07):

3V待机铝电容的问题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7912P rev 1.0.pdf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A:
看看ACOFF有没有短路,可能是版层短路了

一般板层短路的话,烧鸡ACOFF这个引脚后端相连的元器件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B:
机器有进水吧,要仔细查看下  这个机器桥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有进水吧,要仔细查看下  这个机器桥也有可能出问题

没看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而且BIOS也刷过,,那可能就是PCB了,南桥你查过没有?

网友C:
适配器与电池切换信号,可以人为拉高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ACOFF有没有短路,可能是版层短路了

这里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脚位看电压变化 ,来判断芯片或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现在新本人修起来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与电池切换信号,可以人为拉高

人为拉高也要确保 ACOFF这个信号端引脚 对地阻值正常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与电池切换信号,可以人为拉高

这个是低电平才触发的吧!!!!!

网友:
该动的都修了, 估计是有短线, 要不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会查到ACOFF这个脚呢?求LZ解答

网友(2014-07-12):
楼主修好了啊。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D(2014-08-25):
楼主能发一下如何修复的可以吗

网友:
靠!!!!!REV:0.3的PDF 写REV1.0  *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下如何修复的可以吗

3V待机铝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