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针对灯管线漏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04):
换灯管倒不算啥,最头疼的事就是换完了灯管以后发现灯管线碰到铁壳就冒出紫色的电弧,还兹兹的叫唤,还有一股特别臭的味道。 我对于这种事情解决办法就是换整套线和灯管。 你们怎么解决的?
解决办法

网友:
灯管没有热塑管吗

网友:
没错 就在最粗那根灯管线套一根人热缩管进去

网友:
不会绝缘没做 就装上去了吧

网友:
感觉是线绝缘没做好

网友:
用热缩管套一下,不会出那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事情都解决不了?

网友:
用热缩管套吧.

网友:
热缩管+换线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 只用热缩管,灯管两端的橡胶总爱坏,不按那个橡胶堵头行不......我只是这么想没试过

网友:
用胶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