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md nv单桥

楼主(2014-01-04):
cpu时钟1.几v有压差0.4v  芯片pg3.3v  cpu pg 2.09  cpu复位2.09v  就差pcie 时钟   一个脚是0.8v  另一角是0.02v   压桥无果没有思路了   难道加桥吗   不太确定啊   但是时钟就是桥发出的

网友:
先用风枪调到200度轻微加热一下桥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NV的也不好说,压桥很多都是无果,但加焊后就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