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最近新出了一种新型芯片组

楼主(2014-01-04):
cpu和桥集成了 出了4代cpu了 去掉了南桥 留了一个cpu了 有独立显卡的主板上就只有cpu跟显卡了 没有南桥了 以后修机更困难了 大家注意

网友:
这样修的话直接换CPU不就好了,简单方便。

网友:
太好了,直接换……

网友:
那时候我们就失业了!呵呵

网友:
十占冷冰冰玫

网友A:
4代不是用HM8系列吗?

网友:
冒昧问下请问北桥尤木有   还是全部都集成到cpu上去了

恩,CPU里

网友:
神图在这

网友:
四代是出了  可跟其他的一样好不

网友:
你说的4代低电压版的CPU是与PCH合成在一起了,例如:4200U这一类后缀为U的CPU。标准电压板的4代CPU与PCH还是分离的。例:4200M

网友:
刚刚百度了一下,应该是8系列的芯片组。

网友:
汗!这让我们以后怎么修额

网友:
四代CPU 8系列的也是有桥的啊

网友:
修起来简单了,但是动不动就要换CPU呀,像南桥坏了也得换CPU

网友:
小结一下:越简单我们就越没饭吃

网友:
暂时还没有看到这种机器

网友:
维修  又变得复杂了

网友:
那好哇,不是修供电就换

网友:
估计五代的就是四合一的了,以后台式机就没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不是用HM8系列吗?

针对轻薄笔记本

网友:
这下成本高了,这不是好事

网友:
维修技术现在就很普级了

网友:
我们这里上门装系统的,不会点硬件技术都不行。有很多都很专业

网友:
未来,cpu会一头ac220v一头出信号么,再带几个接口

网友:
这个好啊,修电路就行了啊!再也不用换桥了,

网友:
电脑的发展跟电视一样啊,原先的电视机有 5片M11机心, 东之两片。现在三样两片~~现在就一片~~~,但电视照修。电脑也一样啊,不能光是CPU啊,其他的电路也要修啊,所以不要担心啦!!!

网友:
做得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以后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