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

楼主(2014-01-04):
时钟的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吗,不是先有时钟,才会由南桥发出复位吗。

网友:
先有时钟,才会由南桥发出复位

网友:
时钟没先复位,怎么产生频率给南桥。

网友:
时钟不需要复位的

网友:
时钟没有复位就可以工作。intel时钟收到供电。开启信号vrmpwrgd,就工作了。

网友:
查看图纸许多的时钟芯片都连有复位脚呀,为什么?要么连接到前置复位面板,要么上拉到3.3v.

网友:
inte和AMD是2者不同的吧。

网友:
时钟的复位脚是空脚吗

网友:
越看越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