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故障不显示 检测卡显示26 拆开后cpu重新安装下 能开机检测卡报1A可以进系统可以正常用看几个小时电视剧蓝屏 重启后黑屏 反复点几次故障依旧报26,此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进系统后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会出现定版几秒钟屏会闪一下 反复 此机器cpu为i3-390m 显卡ait6370 求解~???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或者洗下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看,或者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看,或者洗下

跟内存没关系 试过了 谢谢

网友B:
接电流表看下,黑屏的电流停在多少,风议先换CPU刷BIOS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电流表看下,黑屏的电流停在多少,风议先换CPU刷BIOS看看先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停在1.6几 我是新手没有什么经验这款cpu不是集成了显卡么是不是在系统里应该能检测到?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啊!这种问题很像显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不稳定造成的呢?

网友:
拨内存对比电流

网友:
显卡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估计是显卡虚焊了吧。修得蛮多台这样的机子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