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芝硬盘怎么解密不了?

楼主(2014-01-04):
是这个型号的:

MHDD  检测 PWD  高亮显示, 显然是加了密码了

用PC3K    东芝菜单下进不了

提示COM 错——设置OK  , 用WD 盘进WD 菜单不会出现错误
是否是不能支持这种盘的错误

通用模式下解密 出现错误
请教下是*脏话*作不对吗?还是原本用强盗版就解不了,听说东芝的盘不支持也是可以解密的啊

网友A:
网络挺慢的,图片没有看到,解不了就发过来吧。
通用模块里面解密,是需要知道密码才能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挺慢的,图片没有看到,解不了就发过来吧。
通用模块里面解密,是需要知道密码才能解的。

不知密码就是说必须进到 东芝菜单才可以,对吧,谢谢罗工指点。

网友B:
换硬盘启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启动板试试

换板? 这个会有用吗?密码还不是在

网友:
换硬盘上的小板啊

网友:
硬盘上不是有一个启动板么

网友:
密码是在芯片上的

网友C:
你这盗版的10年前的PC3000无法解这种新盘,东芝要想获取固件信息必须要接上COM线。我提供你一个免费的软件吧,需要COM线从RAM里截取密码模块的CP,然后加以修改,就可以解密了。

Toshiba ATA Password Unlock.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盗版的10年前的PC3000无法解这种新盘,东芝要想获取固件信息必须要接上COM线。我提供你一个免费的软件 ...

谢谢超版,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