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这周修机的案例,给新手们思路

楼主(2014-01-04):
宏基D725 进水开机断电
拆机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是进水位置,取掉芯片,清理干净主板,看见引脚处断了根线,补上,在把原芯片装回去,打阻值无短路。开机显示了!
以为好了,点关机,你猜怎么的,它自动重启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中途我拔掉了外设,刷了BIOS,有人建议换IO 南桥什么的,我比较淡定,
把主板COMS电池扣下来,放电试试。开机,关机,这次听话了,不重启动了,就这么神奇,COMS放电解决了关机变重启

方正T400IG,接机故障现象是正常开机进系统,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放电后就可以开机,放电就是这么神奇
看帖子有人说,查RTC电路,换南桥什么的,我打开图纸查线路,RTCVCC电池电压是进了南桥的,按Inter时序来修的话要换EC或者刷BIOS 因为我量了EC 条件供电时钟LID 什么的正常 唯独RSMRST#无电压,
不管那么多,直接把俩二极管和电阻加焊,装机考起,2天没问题了,有时就是这样,说不清,道不明!

DELL M4030 各户自己做清洁引起短路,
接机插电源待机0.17,和三星R系列通病一样,摸TPS51125发烫,测得线性电压+3.3V_ALW_2 只有1.8v多,+5V_ALW_2正常

+3.3V_ALW_2阻值正常,那就是后面的问题了,
我用的方法是直接把PR4620的线隔断,因为电阻板上没用料,插电再测8脚VREG3  3.3V正常,接着追查+3.3V_RTC_LDO,就简单了换掉Q3704开机显示了

联想一体机C305

板号;QU1
接电源按开机0.4后一下跳到4A左右,以为短路拔掉电源拆机裸板再开机电流一样。
量主板各大单元供电阻值没发现偏低或短路的!取点AMDCPU开机电流0.4A左右量各组供电PL21无电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包括CPU的不管那么多,打开图纸看是内存的1.8V未出,芯片用的是 TPS51116查其工作条件供电脚电压正常,EC发过来的开启电压SUSON也正常,无短路条件满足无输出电压,根据经验先加焊芯片再次按开机电流正常跳变亮机!

DELL 1088开机0.3掉电
量各大电感阻值无短路偏低,开机掉电瞬间测到多个供电未出,按理论要从先出的高电压修,PL2S是1.05V未出,查其工作条件4脚5V,10脚0.6v
断电打阻值60几欧姆,换掉TPS51117,换上好的芯片开机显示了

E40,各户插上USB设备摔了,不开机
插电源大电流,拆机板子是这样的
取掉一个MOS管 不大电流了,打阻值3V 前后都短路,取点RT8206B,前面不短路了,换上ISL6237,烧鸡时钟芯片发烫,取掉还是短路,再烧鸡EC ITE8502发烫,在测还短路,继续烧鸡网卡发烫取掉不短路了,用好芯片全部代换上去开机显示了

修得如此轻松,只能说很多机器都有运气成分在里面,大家看看就行了,不喜勿喷,有意见发帖说

网友:
到位,,,,分析到位啊

网友:
这样是会屌爆了的

网友:
新手疯狂看基础中。

网友:
不错啊,一个礼拜修了那么多机子,而且都修好了怎么看起来都这么简单,不过真到自己修估计不是这么简单咯,这个估计是有扎实理论和维修经验哦!

网友:
生意貌似很不错嘛!这时候能坚守维修的不多了

网友:
藏在民间的高手啊 。额想拜你为师。

网友:
大家貌似生意都很淡啊

网友:
二话不说  先回帖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你写的完全吊,看的蠢蠢欲动啊  ~~~~可自己要搞咱就那么难呢。

网友:
宏基的好多电池问题导致没显示 电流跳两步  还以为是北桥问题

网友A:
楼主将图纸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了解,过来学习经验。。。

网友:
烧机大法,这个很好用。。不会用的就成烤鸡了。

网友:
楼主想法优秀,维修思路非常清晰,逻辑分析到位,给我这个新手上了一课,受益颇深,非常感谢

网友:
给新手看不错。

网友B:
请问楼主以前是不是搞家电的啊。基础很好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图纸分享一下好吗

这些机器论坛都有,你先找找,没有在给你

网友C:
感谢楼主学到东西了,请问楼主是怎么到这种境界的呢?

网友:
楼主基础打底好,维修经验丰富啊,赞一个。

网友:
受益颇深,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很有主见,一看就是高手,高手就是有经验。请问一下取电源芯片后取没取对应的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学到东西了,请问楼主是怎么到这种境界的呢?

多修板子,看不懂看资料研究,理解不了,就找比你牛的人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以前是不是搞家电的啊。基础很好的样子。

我一朋友是研发集成电路专业的,我不懂就找他请教,关键还是要板子多 有机会练手

网友:
学习啊,烧鸡好啊

网友:
我们没钱吃饭了   楼主生意 还这么红火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什么时候我才能到楼主这种境界

网友:
简言。。。从上面所看我只能看到一个陈述的结果。。。也许这是大家都没给分的原因吧。。。辛苦了   LZ

网友:
高手啊···之所以修得如此轻松,这经验判断非常到位···我正在学习时序···苦逼ING``

网友:
思路跟运所都不错。。。。。。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刚好适合我这个新手!

网友:
没分哦,朋友

网友:
我是新手  学习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啊

网友:
神速呀,经验丰富

网友:
预祝生意兴隆

网友:
看帖子楼主好像维修是很轻松的事啊

网友:
楼主不管从分析,思路都相当清楚明了,最后还上了烧鸡大法

网友:
手脚凉,谢谢分享。期待续集。。。

网友:
羡慕啊,认真学习

网友:
一周修这么多机器,全都搞定,楼主店里几个师付呢。维修是一个人的舞台吗?

网友:
不错啊,生意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