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闪现LOGO后插VGA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4-01-04):
ACER V193W闪现LOGO后插VGA无显示
开机LOGO显示正常,接上VGA线后只显示无信号输入,然后无显示,指示亮一下绿即黄。
再次插入VGA线,会重复以上情况。

拆机后,查驱动板VGA输入端1 2 3 对地阻值为64   13 脚为657  14脚 对地阻值为632

然后发现一个像三极管样的元件烧坏,但并不明显,型号为A7W,经查得知为钳位二极管;另发现A7W旁边的ZD901二极管损坏。拆了两个元件换上去后,再开机,显示器无LOGO显示,插VGA也无无信号字样显示。

请教下,这部分都会坏什么元件呢?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把跟行场连接的那几个小元器件拆了,

网友:
果断换驱动板

网友A:
现象  描述不是很清楚,是不接vga就不会灭么,还是接不接都灭

网友:
驱动板VGA 附近6脚管应该短路了。 直接卸了即可。

网友:
查13 14脚行场连接的保护元件,一般都是A7W等等这样一些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  描述不是很清楚,是不接vga就不会灭么,还是接不接都灭

你的显示器不接VGA是什么情况?

网友:
自检完不就灭灯了么

网友:
这个板有个通病  换掉Q110 Q1112个 三极管 100%解决问题  我修了很多 也可以用1117-1.8的稳压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