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15G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 改

楼主(2014-01-04):
  一台AOC2217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烧掉了.不想修了直接换了块.原板号715G2892-3-4,换的板715G2892-2.换好了屏暗,能看到字.但是暗,灯管确定亮了,调亮度是越大越暗,越小越亮.调到0就正常了.显示也不完全,只有四分之三大.我郁闷了.不是驱动板也有问题了吧,还是针脚电压不一样,针脚定义是一样的.我把连接的排线也换了.高手给支个招啊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控制亮度方法不一样呀,显示问题要是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外接两根灯管,看灯管亮度是否均匀吧,

网友:
直接换通用版     说白了  就是高压部分   不对